楼主(2010-08-05):
今修一台安川616G5  0。75KW变频器,模块坏了,上面的贴纸已被人撕掉, 模块型号看不到了,谁知道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是7MBR10NF120!不是很确定,你查一下资料对照一下管脚和尺寸,基本可以确认!

楼主:
哦 ,谢谢,我的这个变频器输入是220V的,

楼主:
能不能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型号上面的字母和数字所代表的含义,谢谢

网友A:
220V的不太清楚!7MBR10NF120指10A电流,1200V耐压,220V的耐压不需要这么高!所以有可能使用别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