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一、配电变压器损坏原因

  1、 过载

  一是随着人们生活的提高,用电量普遍迅速增加,原来的配电变压器容量小,小马拉大车,不能满足用户的需要,造成变压器过负载运行。二是由于季节性和特殊天气等原因造成用电高峰,使配电变压器过载运行。由于变压器长期过载运行,造成变压器内部各部件、线圈、油绝缘老化而使变压器的负荷大部分随季节性和时间性分配,特别是在农村农忙季节配电变压器将在过负荷或满负荷下使用,在夜晚又是轻负荷使用,负荷曲线差值很大,运行温度最高达80 ℃以上,而最低温度在10 ℃。而且农村变压器的检修情况来看,每台变压器底部水分平均达100 g以上,这些水分都是通过变压器油热胀冷缩的呼吸空气从油中沉淀下来的。二是变压器内部缺油使油面降低造成绝缘油与空气接触面增大,加速了空气中水分进入油面,降低了变压器内部绝缘强度,当绝缘降低到一定值时变压器内部就发生了击穿短路故障。

  2、对配电变压器违章加油

  某电工对正在运行的配电变压器加油,时隔1 h后,该变压器高压跌落开关保险熔丝熔断两相,并有轻微喷油,经现场检查,需要大修。造成该变压器烧毁的主要原因:一是新加的变压器油与该变压器箱体内的油型号不一致,变压器油有几种油基,不同型号的油基原则上不能混用;二是在对该配电变压器加油时没有停电,造成变压器内部冷热油相混后,循环油流加速,将器身底部的水分带起循环到高低压线圈内部使绝缘下降造成击穿短路;三是加入了不合格变压器油。

  3、无功补偿不当引起谐振过电压

  为了降低线损,提高设备的利用率,在《农村低压电力技术规程》中规定配电变压器容量在100 kVA以上的宜采用无功补偿装置。如果补偿不当在运行的线路上总容抗和总感抗相等,则会在运行的该线路及设备内产生铁磁谐振,引起过电压和过电流,烧毁配电变压器和其它电气设备。

  4、系统铁磁谐振过电压

  农网中10 kV配电线路由于长短、对地距离、导线规格不一致,再加上配电变压器、电焊机、电容器以及大型负载的投切等运行参数发生很大变化时,或10 kV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单相间歇性接地可能造成系统发生谐振过电压。一旦发生系统谐振过电压,轻者是将配电变压器高压熔丝熔断,重者将会造成配电变压器烧毁,个别情况下将引起配电变压器套管发生闪络或爆炸。

  5、雷电过电压

  配电变压器按规定要求必须在高、低压侧安装合格的避雷器,以降低雷电过电压、铁磁谐振过电压对变压器高低压线圈或套管的危害。主要有以下原因造成配电变压器过电压而损坏:一是避雷器安装试验不符合要求,安装避雷器一般是三只避雷器只有一点接地,在长期运行中由于年久失修、风吹雨打造成严重锈蚀,气候变化及其它特殊情况造成接地点断开或接触不良,当遇有雷电过电压或系统谐振过电压时,由于不能及时对大地进行泄流降压因而击穿变压器;二是因多数变压器都在保险公司投了保,由此而产生的重保险公司赔偿、轻维护管理,有的用户认为变压器参加了保险,避雷器安装与否、试验与否都无所谓,反正变压器坏了保险公司负责赔偿,也是多年来配电变压器损坏严重的一个重要因素;三是只重视变压器高压侧避雷器的安装试验,而轻视低压侧避雷器的安装试验,因变压器低压侧不安装避雷器,在变压器低压侧遭雷击时,产生逆变对变压器高压侧线圈进行冲击的同时,低压侧线圈也有损坏的可能。

  6、二次短路

  当配电变压器二次短路时,在二次侧产生高于额定电流几倍甚至几十倍的短路电流,而在一次侧也要同时产生很大的电流来抵消二次侧短路电流的去磁作用,如此大的短路电流,一方面使变压器线圈内部将产生巨大机械应力,致使线圈压缩,主副绝缘松动脱落、线圈变形。另一方面由于短路电流的存在,导致一、二次线圈温度急剧升高,此时如果一、二次保险选择不当或使用铝铜丝代替,可能很快使变压器线圈烧毁。

  7、分接开关压接不良

  一是分接开关本身质量差,结构不合理,弹簧压力不够,动静触头不完全接触,错位的动静触头之间的绝缘距离变小,在两抽头之间发生放电或短路,很快烧毁变压器抽头线圈或整个绕组;二是人为原因,个别电工对无载调压的原理不清楚,调压后导致动静触头部分接触或由于变压器分接开关接点长期运行,静触头有污垢造成接触不良而放电打火使变压器烧毁。

  8、呼吸器孔堵死

  一般在50 kVA以上变压器的油枕上都安装有“呼吸器”。“呼吸器”罩体一般都是透明的玻璃筒体,内装有“吸潮剂”,搬运时易碰碎,所以一般情况下厂家在出厂时暂不安装,在变压器油枕装“呼吸器”的位置上用螺丝钉将一块“小方铁板”封堵在“吸潮器”的位置上,起到防潮的作用。在投入运行时要及时拆除“小方铁板”,如不及时拆除更换成“呼吸器”,由于运行后热量不断产生,绝缘油受热膨胀,变压器内压力升高,油路无法循环,热量散发不出去,铁芯和线圈的热量越来越高,绝缘性能下降,最终导致变压器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