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请教各位高手 : 我在罗斯蒙特压力变送器选型时遇到 电气连接项 为1/2-14NPT、G1/2、M20*1.5(CM20)
                    各位高手 那些参数都是什么意思啊  小弟新学

网友A:
没遇到过。

网友B:
为什么不找代理问一下呢?

网友C:
螺纹和密封方式.
NPT锥形螺纹,越拧越紧;1/2是英制,吋.
G管螺纹,平纹,靠皮圈垫密封和压紧,1/2是英制;
M20也是管纹,1.5是纹距,公制,单位mm.
NPT,G的都有标准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