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我是一位新手,爱好工控论坛,自注册后天天都上来看看前辈的精髓文化,现在处于积累阶段,还不能具体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又想做点贡献,所以发此贴,还望各位大侠畅所欲言。我先在这代将来需要此帖的同志们道个谢了。

网友A:
我厂变频器房间都有空调,一般员工宿舍都没有这待遇。。。

网友B:
如果车间温度实在太高,变频器又是靠墙壁安装,可在墙壁开洞(或走电缆沟),将变频器移至室外。
如果变频器安装于柜体内,而柜体又是密闭的,可以在柜体顶部或侧部开孔,安装散热风机,也可以变频器移至柜体外,挂在柜体外壳上,使变频器脱离高温环境。
将多台变频器集中于控制室,在控制室安装空调,也是好方法。

网友C:
高压变频器,要注意检查和清理空气滤网的积灰,必要时可安装空调。
低压变频器,要检查冷却风扇的运行情况,定期清理内部原件上积灰。

网友D:
我是做低压的,夏天的时候变频器是最容易坏的了,因为周围气温高,内部的温度更高。想保证正常运行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人勤快点,经常清理一下里面的灰尘,保证空气流通,必要的时候才额外增加散热风机或者空调。

网友E:
有条件的最好在控制室安装空调帮助散热,没条件的腿勤快一些,勤检查变频器的散热风扇,也算的上是对得起变频器了,我们对它好,它就对我们好喽。

网友F:
看一看,了解了解。
几位朋友提供了实用的办法。

楼主:
感谢各路大侠的分享。我们会从最基本的做起,一起中华的进步而努力。

网友G(2010-09-15):
还没遇到过因为我的变频器都是安在中央空调房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