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下载问题

楼主(2010-08-05):
请看我下载程序之前的设置是否正确。

西门子s7-200plc的l端和n端接市电交流220v,开关打到stop,通讯线是usb-ppi连接到com0或是com1任意一个。
然后打开step7 micro/win 设置pg/pc借口pc-ppi属性选模拟的com口,然后设置搜索所有波特率,然后双击通信里德刷新,显示错误。
请问是通讯线太廉价了还是有需要设置的地方?
还有什么是s7-200的在线编辑功能?

网友A:
多刷几次试试,还不行,只能考虑更换编程电缆了。

对了,在PG/PC接口中悬着高级PPI试试。

楼主:
还是不行,会不会plc是坏的?真麻烦啊

网友B:
呵呵;你的电缆在别的S7-200上连上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的电缆在别的S7-200上连上过吗?
没有,不知道哪里原因。也不知道是plc有问题,还是电缆有问题,还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B:
呵呵;电缆、PLC端口、软件、设置都有可能不对;

网友C:
通讯线是usb-ppi
设置pg/pc借口pc-ppi属性选模拟的      com口
你把下面的那个com口改成USB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讯线是usb-ppi
设置pg/pc借口pc-ppi属性选模拟的      com口
你把下面的那个com口改成USB哈
都试过了,就是不行。还是谢谢关注

网友D:
是不是需要编程电缆的驱动程序

楼主:
电缆是一头是usb的,买的时候带了驱动,模拟出一个com口,但是连不上哈哈

网友E: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模拟出的口是COM几,一般不会是com0-3的,都在4以上,
设备管理器里是com几  软件里就设置成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