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为什么三菱FX1N与2N中的D8030值不一样 在1N中为0,在2n中为61。为什么?

网友A:
D8030是存储PLC上模拟电位器的值,范围是0至255
你动下对应的模拟电位器,会看到数值变化

网友B:
呵呵;FX1N有二个模拟电位器,对应D8030  D8031

楼主:
谢谢,fumz78和zcmy两位师父,

网友C:
电位器不是同一个位置上得到的数值就会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