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5):
请教液位(压力)变送器可以超多大量程,有什么规定没有。假如我用4米的液位变送器,我最大可以用在多少米的液位上(是智能的变送器).谢谢了。

网友A:
这要看你法兰装的位置定。一般情况下高压侧装在最低液位处。
还有根被测介质的密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现差压变送器只能测4m水柱,用在测比水密度大的场合就测不到4m(法兰安装位置不变)。

网友B(2010-09-11):
测量的液高为:最大差压为40KPA,这样就看你测介质的密度了,如果密度为700,就能测到5.7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