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环氧树脂浇注的干式变压器散热效果如何保证?它比线圈直接露在外面的干式变散热条件肯定差些

网友A:
关注中我也在用这个,应该是靠外置的轴流风扇强行散热

网友B:
只要不超载不需担心散热问题,干变压器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散热,都有设计余量。把线圈浇筑环氧树脂并不影响散热,及时没有浇筑环氧树脂 密密麻麻的绕线依然散热不会很好。浇筑成一个整体后,一方面为了防潮,另外环氧树脂也有导热性,虽然不是很好。

网友C:
xxl,学习了,不是很清楚!

网友D:
这几天高温,我们公司的环氧树脂浇注的干式变压器(800KVA)温度监测显示100度左右,没办法,都已经启用空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高温,我们公司的环氧树脂浇注的干式变压器(800KVA)温度监测显示100度左右,没办法,都已经启用空调了。

那你测一下变压器铁芯温度。

网友F:
我这里是两台轴流风扇加两台5匹空调散热,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这里是两台轴流风扇加两台5匹空调散热,呵呵

成本挺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几天高温,我们公司的环氧树脂浇注的干式变压器(800KVA)温度监测显示100度左右,没办法,都已经启用空调了。

我早就把中央空调给它开起了,我们是2500KVA的两台,有一台下面的四台散热风扇都坏了才90度,你们的运行温度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