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我单位一台污水泵因叶轮卡死跳闸,检查发现叶轮卡死,电机发烫。万用表检查通断:三项中二项有点异常,通断档显示400-500.另一项在20左右。判断电机没有烧毁,更换泵体时,单独给电机通电,电机转单马上跳闸,问:这台电机还可以使用吗?什么原因造成此故障?

单位仅仅有一台数字万用表。用通断档检查,二项读数显示400-500,另外一项20.
因为条件限制只能简单检查判断,坏了一般都是换新的。

网友A:
通断是指测的电阻值吗?最好有电桥测下每相绕组电阻,应该可以排除故障。估计有匝间断路,要重绕定子绕阻

网友B:
一定烧了,阻值相差那么大,再说正常情况下 及时电机堵转 短时间能也不会跳闸。

网友C:
电机内阻偏差应在百分位0.0x

网友D:
烧了,修吧

网友E:
估计绕组坏了 ,三相电阻应该几乎一致的,要精确可以用电桥测量一下

网友F:
按楼主的说法,三相绕组电阻值已经不平衡了,内部有绝缘击穿,是烧了,

网友G:
三项阻值明显不一样绝缘不够了,不能用了

网友H:
电机烧掉了,要重换线圈

网友I:
万用表检查通断:三项中二项有点异常,通断档400-500.另一项在20左右,请楼主说详细点

网友J:
都说烧了,那就烧了吧!!

网友K:
匝间短路引起的跳闸,重新绕组吧!我遇到过!

楼主:
每月都烧电机,基本上都是使用者不注意,异物卡死,长时间运转,进水。四寸的污水泵一台3800,眨眼就没了。换的我都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万用表检查通断:三项中二项有点异常,通断档400-500.另一项在20左右,请楼主说详细点

单位仅仅有一台数字万用表。用通断档检查,二项读数显示400-500,另外一项20.

网友L:
LZ是钻井的吧,污水泵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固定的,那就调一下热元件的过载电流值吧。

网友M:
电动机的三相定子绕组根据功率的大小,一般在几百到几Ω,但是应该三相是相等的,据你所说,你的电机应该是不行了,需要重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是钻井的吧,污水泵是临时的还是固定的?如果是固定的,那就调一下热元件的过载电流值吧。

这都猜到了,厉害。
临时使用,一开从泥浆坑往罐里打泥浆。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直接全压启动。

网友N:
电阻值都不一样还没有烧呀!换吧!

网友O:
给前面加一个网罩啊

网友P:
叶轮卡死一般电机会过载,不存在跳闸,你的电路有没有热保护?是用什么开关控制的?电机短路会跳开关的,也不知你用万用表什么档位测量电机的?也有可能断线阻值不一样呢?

网友Q:
电机匝间短路了,不能用了,重修吧,可以卡一下三相电流判断一下

网友R:
三相绕组电阻值明显相差太大了,绕组短路了。坏了。

网友S:
用万用表打到电阻档1X,量下两两相的电阻,比较一下.不就知道电机是不是烧了

网友T:
数字表的通断档是用来测晶体管的,一般设定为低于200欧时蜂鸣器鸣叫,所以所测数值就是电阻值,你测的三相数值中有一相出现匝间短路,阻值只有20欧,加电启动时,此相线圈将电流大增,引起跳闸,所以此电机已经不能用了,必须维修了。

网友U:
这种情况还用说吗?肯定是电机坏了,你这种情况是电机卡死然后过电流坏的

网友V:
典型的电阻不平,电机还叫不烧啊

网友K:
匝间短路!修电机吧!

网友W:
绝缘漆要低温时可以用,用一会发热它就击穿了呗

网友X:
修吧,电机肯定烧了,需重绕线圈

网友Y:
内部绕组接错啦,拆开看一看就知道了,肯定是绕组接错了

网友Z:
用通断档检查
不会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