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已知上图中I0.1的波形,画出M1.0的波形。
在I0.1下降沿值钱,I0.2为ON,它的两个常闭触点均断开,M1.0和M1.1均为OFF,其波形用低电平表示。在I0.1的下降沿所在的扫描周期,I0.1的常闭触点闭合。CPU先执行第一行的电路,因为前一周期M1.1为OFF,执行第一行的指令时M1.1的常闭触点闭合,所以M1.0变为ON。执行第二行电路后,M1.1变为ON。
从下降沿之后的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M1.1均为ON,其常闭触点断开,使M1.0为OFF。因此,M1.0只是在I0.1的下降沿这一个扫描周期为ON。

网友A:
I0.2?
问题?
下降沿是对的。
但这个程序存在缺陷。初始化没做好的话,会有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
他这个下降沿有效是不是就相当于再下降沿帮他上电啊!
我起初的理解是不管事上升沿和下降沿,他一上电都应该工作啊!

网友B:
M1.0均为0

楼主:
现在很迷茫,我的问题是,上升沿或者下降沿,和上电有没有很大的联系!我又看了下,貌似有点明白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A:
你这样理解就好了:
通电-->执行初始(第一扫描)
-->如果第一扫描没有改变,根据设置,一般是I0.1=0(执行输入),M1.1=0,M1.0=0
-->执行第一行,(非I0.1)与(非M1.1)=(not 0) and (not 0)=1 and 1=1,M1.0=1
-->第二行,M1.1=1-->执行输出
-->重新回到第一行, 这时因为M1.1=1, 导致M1.0=0-->执行第二行,没变化-->执行输出,至此M1.0得到一个初始的变化
-->继续,输入,如果I0.1变成1
-->第一行,得M1.0=0
-->第二行,得M1.1=0-->输出
-->下个循环(扫描)周期,如果I0.1不变,结果也没变化
-->继续,执行输入,如果I0.1变成0
-->第一行,得M1.0=1
-->第二行,得M1.1=1-->输出
以后同样.
下降沿是可以获得的,关键是上电时候(第一周期),在没干预情况下,也会有输出.

网友C:
   此处下降沿,如顶楼附图所示,是指I0.1断开时,M1.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也就是I0.1断开时(波形图上由高到低“下降”),M1.0有脉冲输出,就说是M1.0检测到了I1.0的下降沿。

   顶楼的描述正确;
   7楼pqsh对过程又作了详细的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