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MOV #100 221
这条指令是什么意思?请尽量说清楚些,本人菜鸟刚刚接触,谢谢!
还有000-019,200-225是指的哪些地址?不吝赐教

网友A:
将数据100送入通道221中。

000-019,200-225是IO通道,请查看硬件手册,被指定的IO通道号作为输入输出,不被指定的IO通道可以作为内部继电器使用。

楼主:
把数据100放入221中是个什么概念呢?
理解不了,既然是IO,那又怎么把数据100放入其中呢,IO不是只有0和1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不了,既然是IO,那又怎么把数据100放入其中呢,IO不是只有0和1吗?

16位组成了一个字,221.0~221.15组成了以个字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不了,既然是IO,那又怎么把数据100放入其中呢,IO不是只有0和1吗?

16位组成了一个字,221.0~221.15组成了以个字通道。

Regards

谢谢,明白了

楼主:
但是程序的其他地方又用到了221.01,221.05等常开和常闭点,这不会冲突吗?整个221不是已经作为一个字的存储区了吗,在用到原来的单个还对吗,这应该如何理解呢

网友A:
这涉及到地址重叠的问题。

如:221中存放了数值4,也就是二进制代码100,那么其他地方将221.2复位,此时再来看221,由于第2位复位,因此变成了000,那么221中存放的值就成了0。

因此,避免这种状况是由你(程序员)来保证!

网友B(2010-11-06):
这里的#100是十进制吧,如果是十进制,,100怎么能送进去呢,送进去那不是成了221.100,221.100不存在,除非是二进制,0100是4.传进去就是221.04

网友C:
看手册吧

网友C:
字和位的关系没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