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问题 谢谢

楼主(2010-08-06):
我这里有个变压器   无功补偿8组电容并联      用的是15KVar   299uf    有一个坏了  我换一个同型号的16kvar 317uf 的可行  谢谢

网友A:
一般没有问题,只要补偿能达就可以,

网友B:
应该可以的。

网友C:
只是无功补偿,想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