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公司有两台美国artos的放线机一上电,漏电开关就跳闸,用空开就不跳,测过绝缘电阻是好的,电箱里有滤波器,和单相电机调速板,各位大虾分析一下原因啊,还有有什么办法把它用起来,公司比较注重安全不考虑直接换空开.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就是买一个150mA的漏电开关换上

楼主:
150ma 的漏点开关哪有的卖?还有跳闸原因是什么

网友B:
应该是设备有漏电,这个可以用分段检测,先判断故障范围,再找故障点。

网友C:
会不会你使用了3极的漏电开关啊?

如果是的话,请改用4极的漏电开关。

网友D:
同意5楼的看法,如果你用的是3极的漏电开关,没啥说的,一合单相设备,必跳,不跳才不正常。
如果你用的是4极的漏电开关,如果还是跳,那么就可能是设备漏电了,逐个排除,找出漏电设备。

网友E:
   是新装的、还是以前在用的,如果是在用的设备,则必须查出故障原因。

   新装的,则分析出原因,选用合适的漏电保护开关。
   如是电子干扰造成,看是否有符合该性能的开关(以前看资料时,好像有该类说法,但我未见过产品或产品宣传)。
   另,注意5楼的提示。

网友F:
如有干扰也会引起跳闸的。

网友G: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H:
你的漏电开关是新装还是设备带来的。先分析是不是漏电开关损坏,拆开漏电开关负载出线端的线,通电看看开关动作不,如果动作就说明开关巳坏。也可以替代法用新的开关装上去看看动作不,干扰不一定会对另一个开关动作。

网友I:
五楼说的我也遇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