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噪音过大

楼主(2010-08-06):
各位师傅,我 公司有6台2000KVA 的变压器,其中有一台它的声音特别大,它的负荷是冲压。没负荷时声音也特别大。干式变压器。

网友A:
硅钢片没有压紧,变压器漏磁,把固定变压器的螺栓拧紧些。

网友B:
估计变压器用的硅钢片质量也不是很好吧,漏磁损耗大啊,可能发热也比较严重,不知是不是如此啊,探讨一下!

楼主:
有3台都是一个工厂的品牌,另外2台正常。温度也正常。就像2楼说的硅钢片没有压紧,变压器漏磁,把固定变压器的螺栓拧紧些。
另外我们把固定变压器的螺栓拧紧些。但还是声音大。
3楼说的温度也正常。
变压器看起来也没什么东西。

网友C:
可能是硅刚片失磁了!

网友D:
有可能是出现存在单相接地或者短路(由于保护设置原因,故障未切除)。

楼主:
有可能是出现存在单相接地或者短路(由于保护设置原因,故障未切除)。请问道小生介绍详细。我有点不理解!

网友E:
联系过或咨询过厂家么?他们的意见如何。
声音大,我也认同楼上几位说的情况,如硅钢片有松动等。

楼主:
高压柜变压器保护控制继电器上的运行指示灯不会闪烁。咨询过厂家说没问题,我感觉声音太大。

楼主:
如硅钢片有松动等。怎么处理

网友D:
你好,我的意思是,可能因为保护定值整定的原因,比如说定值计算出现了较大误差,供电网络参数发生了变化,但整定未做相应修改,或者就是保护本身的原因(这个几率应应该不大)。造成了出现故障时保护发生拒动,以致无法切断过电流故障,所以导致的变压器声音很大,这只是猜测而已。你的公司的变压器联接组别应该是D,yn11 吧,如果你的变压器低压侧出现与低压柜进线柜之间发生了短路或者是单相接地,那么要是你变压器高压柜上的综保整定不合理的话,就有可能造成变压器高压侧跳不了,低压进线柜的断路器也跳不了的情况,因而造成了过电流故障无法切除,所以变压器有异响。
楼主可以看看变压器出现是否存在短路故障或者是单相接地故障,如果不是线路的原因,那么也有可能是变压器内部的原因。
当然楼主也可以看看变压器的油温和油位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么这种声音响一点可能就是特殊情况。
我也是个新手,不然怎么交问道小生呢,以上只是一点建议,请楼主批判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