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俺是新手,一台abb acs600 变频器用的是TC4469COE 驱动ic ,按照咸工教的方法, 试了几种,就是不能启动机器,也不报警。昨天又试验 断开直流母线接入24 直流电到igbt ,其他地方都原样装好。开机后 切换到本地控制,然后启动 变频器一点反映也没有,连警报也没!还的请教老师们啊,是不是这个方法也得屏蔽掉警报信号?有没有不要屏蔽警报信号就能试机器的。

网友A:
变频器一点反应也没有,面板也没有RUN指示吗? 有输出频率指示吗?
只要不报警,也就无须屏蔽报警信号呀。
查一下是否为参数设置及控制方式不对,变频器并没有接收运行信号。
整机连接,将IGBT供电串接2A保险管,或另加24V电源,一般是不会报警的。
单独检修驱动板,因驱动板及其它信号输入都已断开,会报OH、OC等故障。

楼主:
igbt接24v直流或者单独启动控制部分都不能启动,面板能显示出切换到本地控制,能显示出给定频率,按下run键后却没有反映,正常情况下 按下run键后 继电器会有响声,会有频率跳动,现在什么也没有。下午串接保险(没有找到2a的 用了一只0.5保险)试了一下,可以启动,运行就报 短路故障,保险也没有熔断,用万用表测试了多次igbt都正常!

楼主:
不是有什么检测电路,电压低或者驱动讯号断开都不让启动?

网友A:
TC4469本身无OC信号检测与传输功能,确定IGBT不坏,需要检查短路信号检测电路,看一下IGBT的故障检测是由什么电路完成的?看看驱动板有没有六路或三路光耦器件,可能为检测电路。另外,对比测一下电流互感器的三路输出电流信号是否有异常。
我对ABB电路不熟,只能提点参考意见。有熟悉的朋友,可给予指导。

楼主:
谢谢 咸工。换了一块igbt驱动板 故障消除了。可是依然想知道 abb acs600系列 驱动电路的原理,那位师傅知道 在下先谢谢啦。

网友B:
不熟,ACS550我到是修过,但是你的型号没拆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