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现在变频器的应用上有很多地方要求从直流母线供电,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正常从R/S/T供电时,在上电瞬间直流回路中会有一个预充电电阻来缓冲上电瞬间带来的冲击,通电完成后再由接触器将充电电阻短接掉;但是从直流母线供电后,预充电电阻就会被甩开,也就是说直流母线供电就不会再次经过预充电电阻的缓冲,这样会不会因为直接加上540V的电压后,变频器直流回路的电容禁不住冲击出问题呢?

网友A:
偶尔一次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来人呐,有人管没人管啦?

网友B:
在直流电源上串2个200W的灯泡再接主板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变频器的应用上有很多地方要求从直流母线供电,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正常从R/S/T供电时,在上电瞬间直流回路中会有一个预充电电阻来缓冲上电瞬间带来的冲击,通电完成后再由接触器将充电电阻短接掉;但是从直流母线供电后,预充电电阻就会被甩开,也就是说直流母线供电就不会再次经过预充电电阻的缓冲,这样会不会因为直接加上540V的电压后,变频器直流回路的电容禁不住冲击出问题呢?
有的变频器预充电电路在直流母线上呢。比如,西门子的MM440,他的预充电电路就在直流母线上。可以直接供电,而西门子的6SE70他的预充电电路是整流部分提供的,所以直接接母线电压就很危险。

如果没有直流母线的预充电电路,是不允许直接供电的!这一点毋庸质疑。必须要外部加入再做共直流母线供电。

楼主:
大哥呀!富士变频器的预充电电阻也是在直流母线上的,但是是在整流桥和直流母线供电端子之间,这样的话从直流母线端子供电的话是不是就把预充电电阻甩开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呀!富士变频器的预充电电阻也是在直流母线上的,但是是在整流桥和直流母线供电端子之间,这样的话从直流母线端子供电的话是不是就把预充电电阻甩开了?
那就把共直流母线的结点放在整流桥的输出吧。不就可以把预充电电路包括其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