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在测量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电容器的好坏和质量高低可以用万用表电阻挡进行现场检测,粗略判断出电容器的好坏。容量大(1微法以上)的固定电容器可用万用表的电阻挡(R×1000)测量电容器两电极,表针应向阻值小的方向摆动,然后慢慢回摆至无穷附近。接着交换测试棒再试一次,看表针的摆动情况,摆幅越大,表明电容器的电容量越大。若测试棒一直碰触电容器引线,表针应指在无穷附近,否则,表明该电容器有漏电现象,其电阻值越小,说明漏电量越大,则电容器质量差;如在测量时表针根本不动,表明此电容器已失效或断路;如果表针摆动,但不能回到起始点,则表明电容器漏电量较大,其质量不佳。

  一只性能良好的电容器在接通电源的瞬间,万用表的表针应有较大摆幅;电容器的容量越大,其表针的摆幅也越大,摆动后,表针能逐渐返回零位。如果电容器在电源接通的瞬间,万用表的指针不摆动,则说明电容器失效或断路;若表针一直指示电源电压而不作摆动,表明电容器已被击穿短路;若表针摆动正常,但不返回零位,说明电容器有漏电现象,所指示的电压数值越高,表明漏电量越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要想准确测量电容器的容量,还是需要采用电容电桥等专业仪表仪器。

网友A:
呵呵,楼主在普及基础知识啊,其实,平时检测只需要一只指针式万用表就可以应付了。

网友B:
楼主的帖子,先顶再看。

网友C:
好资料,今后用得上,学习了

网友D:
建议测量用万用表就行了,比较方便。

网友E:
现在有电容表,量起来很方便

网友F:
最好是充电后对磁一下两极

网友G(2010-09-10):
本人很少检测电容,但认为用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档,测得容值与标称一致应该判断无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