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加减速时间

楼主(2010-08-06):
变频器里面的加速时间是只从0加到指定频率的时间吗?如设定加速时间为3s,那从0加到30和从0加到50都是3s吗?

网友A:
加速时间:输出频率从0Hz到达最高频率所需的加速时间。

网友B:
^_^这个不一定,你可以仔细看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有的是到50的时间,有的是到最大频率的时间。最大频率不一定是50的。

网友C:
应该是到达给定速度指令的时间,同时也反映了变频器的响应能力,这个值的设定是根据负载的工作情况来定义的,太快的话斜坡会变陡容易过流,太长的话会影响到响应能力。一般来说,由这个参数还需要加上你一级plc系统的给定时间才是总的速度给定,在内控状态时,就完全是传动里边的给定时间了。

网友D:
好像有的变频器是从启动速度的算的,启动速度可以设置,阶跃的

网友E:
加减速时间指的是从0或最高转速加到最高转速或减到0的时间。如果不是小功率的或低转动惯量的电机,推荐加减速时间最小不要小于10S。这样比较平稳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