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在使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的过程中碰到几个问题,想请教下,谢谢:

1. 比如我用数字输出1(18,19,20)设置成52.3(变频器故障),那到PLC的反馈应该接常开19,20,还是接常闭18,20?假设接的是常开19,20,那变频器上电后
该触点会动作一次使之变为闭合吗?然后当故障时触点再断开吗?

2. 如果设置成52.3(变频器正在运行),那变频器上电后是不是触点不动作,等电机运行时,触点才动作?

3. 图片里“0 闭合”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问题一:应该接常开触点。变频器正常状态是闭合的,故障状态触点打开;
第二个问题:楼主的认为正确;
第三个问题:不要过多纠缠这个,翻译的问题。使人看不懂。还是实际接上触点,自己验证下就可明白了。

楼主:
哦,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