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VC 报警F053的处理

楼主(2010-08-06):
我有一台铣床,主轴运行没几秒钟,就会出现F053报警,请问怎么处理,很着急,哪位大哥碰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A:
这是编码器信号不正确导致的。检查编码器的安装与接线。EMC。

楼主:
可是,我更换了编码器线,故障依旧. 将CUVC改V/F控制,虽然主轴能转,但电流很不稳定.到200转,即报F11过电流.

网友B:
先检查现场编码器,接线是否松动若没有,很可能是CUVC板本身问题,更换后试试。
我遇见过类似情况,这样处理的。

网友A:
应该先做P100=1的V/F控制,然后用示波器检查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否符合要求,再去查事故的原因。

网友C:
以我现场的经验,F053的可能情况有很多,但是从故障信息来看,主要是从转速方向发来的信息,故障信息本身的含义就是:编码器回来的速度与给定速度偏差超过了限幅值,可以判断这样几个方面:
1.如果系统可以运行(即使是几秒钟),可以用软件drivemoniter来监控相关波形曲线,速度给定选择你系统所用的,实际值选择kk0091,这个信号时未加处理的实际速度值,然后再看看实际电流情况,软件相应时间很快的,一般5ms一个点可以说明实际问题;
2.查看你的这几个参数:p100,p130,p151(脉冲数),p215速度偏差保护值,是否设置有问题,
3.实际检测现场信号,可以把编码器拿下来检测,用示波器看脉冲信号是否是均匀的方波,并且A和B通道要相差一个相位,查看信号时要看你的编码器名牌,应该回来的是15v或24v的信号,这个也可以在示波器幅值上看出来的。
4.对负载设备检查,因为你的系统在p=100的情况下也不能稳定运行,可以用软件监控p100=1同时p130=11时的波形情况,这时候系统是v/f控制但是编码器信号可以采集回来,看是不是随着给定增加,实际电流很快的上升,如果现场机械范卡同样也会造成这样的情况的,p128过载保护值不要设置太高,避免损伤设备,一般情况下,编码器信号失速的话会报F015堵转故障,而F053也有超速或者速度波动的情况,所以还是建议你查一下编码器的连接,还有机械结合部分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可以将变频器下口电机线拆除(注意记好原相序,防止回装时接错反转),用p100=1的模式空启动变频器,如果没有异常基本就可以断定是负载方面的原因,如果空启动电流都有波动,那就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了。
5.如果还不能判断的话,那就只能更换电路板,更换还算比较简单的。主要是上面几步的判断,要把事故点断开,先查编码器,再查负载,查变频器要与负载和编码器断开单独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