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6):
今天接修:台达vfd-m 2.2kw一台,小机器实在是懒得修,比修大的麻烦。没办法,客户是上帝,上电报cf.3,查手册{交流電機驅動器偵測線路異常 u-相電流傳感器異常,請送廠維修},
 打开机壳,先仔细检查了下,发现驱动部分5只电容漏液,顺带都把它们换了,注意:此机常规换驱动的电容需拆下模块才能更换,因拆模块太费时也麻烦,随把电容慢慢用手拔,等露出引脚后用斜口钳剪断,取新电容直接焊在正面剪断的脚上,照这样子把5只电容一一更换。
 然后通电,测量u相霍尔,此霍尔元件万用表打在dc20v档,黑表笔测左边第一脚,红表笔以此测第二脚(输出脚,正常时为0v),第三脚(--15v),第四脚(+15v)。检查发现输出脚为-1.9v,异常。再测v相霍尔,输出脚为0v正常。由此判断u相霍尔已坏。考虑到此元件难买,又很难拆下,随焊下输出脚上贴片电阻431,断开输出脚,试机正常。没办法,客户急用,先拿去用了再说,等买到配件再更换了。
 通过此例,再来说说霍尔元件,它就是一电子型电流互感器,就是一个电流/电压转换电路,里面的主体是一空心磁环,变频器的u v w 作为一次绕组穿过磁环,霍尔元件镶在磁环的缺口里,当有电流流过时,霍尔元件感应出电压经双运放lm4570和其它元件组成相关电路,变频器停机时,第二脚输出端为0v,运行中,则随着输出电流的大小比例输出3v以下的交流电压信号。
 如需要此霍尔的电路原理图,可向我邮件索取。

网友A(2020-11-27):
请问楼主,哪里能买到比较靠谱的台达霍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