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电表带互感器是300/5的穿心是6平方BV.S1接147.S2接369.ABC接258.零线有接.
S2并联接地.电表不会走.ABC是从互感器上面接的
谢谢指教.

网友A:
电表上是不是须接电压

网友B:
接地接零再仔细查一下,可能零线接在地排上,其实不接零线,也可。

网友B:
P1,P2是否反了,检查极性,电表不支持反转的。P1进,P2出(主线),电流互感器S1进,S2出。

网友C:
ABC是从互感器上面接的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从互感器二次侧接的?如果那样是不行的,必须从电源侧(L1、L2、L3)处接入,有零线的话就是接入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