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本人接收一台台达FMD-M 0.75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模块坏,但又查不出那里的问题,所以相请教大家。

网友A:
一般开关变压器很少坏。

网友B:
要是想确定开关变压器坏,很简单,只要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不是那么简单,假如是匝间短路你用万用表是测不出来的,开关电源的变压器大部分是线圈匝间短路损坏的.可自制一个小电路测它是否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