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求个步进电机程序跟驱动器连线接法。

松下PLC  FP-X

邮箱:memeaini@vip.qq.com  不胜感激。    qq123866699求高人指导学习。

网友A:
这和其它PLC一样的连接,程序嘛,还真不是一下子说得清楚的了,这个要看说明书,只能是不懂的地方指点一下。要全部说清楚,这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下图是四个步进电机的接线图。

楼主:
wushulin

能不能加个qq好友,我跟你仔细说下。QQ:123866699

网友A:
你把你的要求发在这里吧,QQ我不在线的

你发到这里来了,就要一些不明白的人也明白一下,如果私下了结,这就失去论坛的意义了。所以今后都不用说加QQ了。

楼主:
你看下程序对不对,还有这样编程PLC如何连接驱动器

网友B:
版主说得好

楼主:
wushulin

像这个程序,Y5  接的是cp   那 那个 dir 怎么接?

网友A:
FPX 系列PLC一般来说Y5是不输出脉冲的,Y5是方向控制,系统设置好以后,这个自动输出的。

网友A:
这个还真是有点麻麻的了,如果没有用过FPX系列的,或者是没有人现场指点,还真有点难度,第一要先会用软件,和型号不一样的机型。FPX和FP0在编程和软件使用方面是不一样的,虽说是一个软件,但使用方式在某些地方完全不一样。
1。要会用向导填写电子表格,这里面己经安排好了脉冲输出格式,填写写你须要的数据就行了。
2.FPX系列的要设置PLC功能选项,会用选项了,步进或伺服信号端也就会了。点软件工具条上的《选项》-《PLC系统寄存器设置》。这是设置你的输入和输出端口,否则PLC是不执行的。FPX系列的PLC功能相当好用,但你必须掌握使用方法。

楼主:
wushulin  能不能解释下。

不是很懂,比如其他方面的。

网友A:
什么问题?你要说明白,对于接线怎么接,我上面的电路图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接线图了

楼主:
谢谢 我试试吧。

我用的是FP-X系列的

楼主:
驱动器的说明书

你看下这个

楼主:
这是一个FP0型号的步进电机程序,wushulin  你能不能给人们注释一下,具体的作用。

楼主:
wushulin  弄个注释吧

网友A:
我实在是没有时间来弄你的这个,发现一点点小问题,下图:

应该是DT0不能用,上面我刚看了一下,写成T0了,更正过来

网友C:
Why not use the screen2 and made it into the movie file?

楼主:
发生运算错误。。。
F171SPDH  这个运费错误。。

怎么弄?

网友A:
FP0 系列不支持171指令  FPX才能用171指令的

网友D:
谢谢无私的师傅

楼主:
问题是就是FP-X  C30T出现这问题,别的我没试。  不知道这个运算错误是怎么回事。
看着手册是这样编的。

网友A:
如果运算错误,这是要看程序上是哪里出问题了,数据是不是没有写正确,不过可以肯定的说是数据不正确

楼主:
通讯错误 一直不知道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都是按你这编的。

楼主:
PLC系统寄存器设置  求  详解  。我设置次 输入  设置输出都不行

求哪里的原因?   有知道的吗?  求解。

楼主:
wushulin

加我qq下123866699,也许有项目可以合作。

楼主:
天杀的,我换了个PLC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