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见过这个PIC的看看怎么接线

楼主(2010-08-07):
各位师傅看下有没有会接这个PIC的电路

网友A:
上面的是文本,下面的是PLC?
什么型号?找个对应的说明书看下,会有接线介绍的

楼主:
你好.就是太旧了从空压机上拆下来的.拆的时间不在现场.没看到.现在也找不到怎么接了

网友B:
你那个是西门子200系列早期的PLC
看样子是美国出的 上面的是一个TD200文本显示器 PLC是不是221系列文本和PLC连接有一根专用电缆

网友C:
这是早期的S7-200 PLC及TD200文本;

楼主:
电源线和控制线接显示线有一个电缆.就是想学下这个PLC的控制线路.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D:
想学PLC 不防进这里看看
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44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