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高速计数器的输入方法是相位差式,使用线性模式,数据源是增量型编码器,计数值从0-1439,我在程序中增加了比较,当计数器的值为负时就将当前值设为1439,使用的指令是
LD P_On
CPML A270 #59F
LD P_GT
OUT 3802.02
LD 3802.02
INI #10 #2 D320                         D320中存的数值就是#59F
经常会出现计数值不准的问题,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CMP做高计数的比较好像不行。因为CMP没有那么高的速度,并且还受到扫描周期的影响。

网友B(2010-09-07):
用计数器中断去做!

楼主:
我的比较精度没有那么高,所以用B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