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我有一台变频器在运行中自动停机,就是转速降到零,主机不停,也不显示故障代码,再加速又一切正常,每天停两三次吧。不知道是啥原因,请各位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一下速度给定,看一下程序

网友B:
变频器的工作环境好吗,是用什么方式控制速度的?看一下变频器显示实际频率有吗?

网友C:
有可能温度过高,可以外加风扇冷却。

网友D:
没有故障代码,感觉是设置的问题,回复到出厂设置再试试。

网友E:
可能是面板与主板通信不良。

网友F:
告诉你吧你看看电源的充电电阻。还有电容,跟这个关系很大的,因为有些电路的保护不是那么好的

网友G:
很有可能是过热停机.

网友F:
这台机器旁边还有没有什么机器干扰啊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干扰引起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故障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H:
本人修了好多台都是这种故障,更换整流器模块带可控硅就好。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了,故障以解决,谢谢了······
楼主是怎么解决的,是何故障原因?说明一下吧.大家都还纳着闷儿.

楼主(2010-09-08):
就是换了个冷却风扇,也没怎么修理就好用了,可是现在又出现了几次正常运转的电机转速降到零,不用管它自己就会再恢复正常,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啊。请教各位老师给指点指点

网友J:
哪儿坏了?
说出来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K:
变频器散热一定要好,不然很容易烧整流部分,尤其大功率变频器要定期打扫风口

网友L:
希望楼主说的详细一些,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多大功率等等,调速是如何实现的,怎么给定?

网友J(2012-03-06):
赞同楼上的观点!

网友M:
呵呵,一般的变频器散热有问题会有故障显示的,你换了还出现,说明是控制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N:
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我的是台达M系列3.7KW的显示一起都有好的,并且变频器运行指示灯还是亮的,就是电机不转。把电源一关再开就好了.但是不知哪个时候就会又来一次,后来我也不知道得是什么原因.有哪位高手知道也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O(2013-09-09):
LZ在9楼告知已经修好,但未给出原因。在咸老师的要求下说出了原因并再次提问。可以看出极为自私。

不值得大家为他解答,如果大家都如此,那论坛有什么用?

网友P:
现场碰见过一次这样的情况,当时是CPU板电压检测部分出现问题。

客户正常使用中,变频器频率下降到0,没过几秒又频率又升上去了,偶尔出现这样的情况,最后换了一个cpu板就正常了。

所以应该是控制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