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请教真空管路的电磁阀是不是该经常清理?

网友A:
是的,主要是真空要吸尘,环境好还可以,环境恶劣就要辛苦了。

网友B:
具体是不是应该经常清理,应该根据设备的运行情况及工作环境去安排定期的维护。不同的情况当然处理的方式也不同了~!

网友C:
根据现场的环境及动作频率定吧

网友D:
高真空环境不能经常清洗,如需清洗,清洁度要求很高,最后还需要高温烘烤噢。。。。
中低真空看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