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台达VFD-M系列的,能开机能工作,一齐都正常,但U相没电输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啊?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哈哈,你这“一切都正常”,应该加引号才对噢。
测一下模块要是好的,重点查驱动电路的供电电源,是由22V再经稳压管和电阻分为+15V和-7V,估计是稳压电路的原因,其中的正负或负压不见,脱开逆变模块后,测触发信号端子只剩下正22V或负22V了。
检查一下看看吧。如果驱动IC后面带放大电路,查一下放大对管有无一只损坏。
当然也不能忽略对驱动IC本身的检查。

网友A:
再就是驱动IC的前级脉冲传输电路,则少了一路或两路,U相无输出,也不报警啊。就是你所说的“一切正常”了,查驱动没有问题,,查驱动输入侧不对劲,再往前查啊。

网友B:
请楼主把检测结果叙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