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如题,谢谢!
原来用西门子的知道是SM0.0和SM0.1,不知道欧姆龙的是什么

楼主:
CPM1A  型号不同还不一样吗

网友A:
没翻翻他的手册看下?

网友B:
CPM1A:
25313   常ON;
25314   常OFF;
25315   运行开始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C:
一般,我们都使用CX-Programmer软件进行编程,因此您只要直接调用符号变量即可。

针对于西门子的SM0.0: P_ON
针对于西门子的Sm0.1:P_First_Cycle

网友D:
台湾佬说的对

网友E:
太懒了,书都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