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08-07):
我手上有个项目,做方案过程中有些问题不大明白,希望各位师傅帮忙一下:
1.西门子S7-300用IM360或361可以最多接三个扩展机板,这里是指一个361可以接三个机办还是指最多可以接三个361模块,每个接一个机板?
2.每个扩展机板可以装8个模块,这8个里面包括电源模块吗?
3.我用到的模块有40多个,并且内部点都相互关联,这种情况下一个CPU肯定不可以,可不可以用两个CPU完成通讯功能。可以的话应注意什么,用不用什么配件?
4.如果每个模块的前连接器都是40针的,是不是表示这些模块可以用同一型号的40针连接器?
5.远程I/O控制是不是指CPU在控制间,输入输出点在现场。中间用通讯模块连接起来?
6.交换机的作用是什么?
7.西门子触摸屏也像西门子PLC一样出名吗?和PROFACE比性价比怎么样?
问题比较多,希望各位师傅帮忙解答。

网友A:
1、一个IM361只能接驳一块基板,且需要PS电源供电。
2、8个模块仅指信号模块,通讯模块(但不包含IM365,IM360)以及功能模块,功能模块与通讯模块的数量限制请参看其说明书。
3、2个CPU通讯无任何问题,你甚至于不需要为此编写通讯程序,可以通过MPI,DP或者以太网通讯,但是从成本考虑,使用CPU扩展IO点远没有使用DP从站扩展IO点来得经济,ET200M是不错的选择,每个ET200可以扩展8块模块。
4、对于西门子的模块来说,只要前连接器的针数相同,就可以通用。
5、你也可以不安装在现场,安装在同一柜体,但是IO点连接用的线缆长度可能是最优先考虑的。
6、交换机的作用比较多,这个请搜索Google。
7、西门子的触摸屏出名是因为其是西门子出品的,与西门子可以做DP通讯,当然,Proface也同样可以,只不过你需要添加DP模块,这又是一大笔钱,而对于西门子的OP或者MP站点来说,Proface无同类产品替代,除非用户同意全部使用触摸开关而不使用外接的软开关。另外,对于高端的西门子触摸屏来说,其屏可以做OPC通讯站点,组态进入网络,都是Proface的弱项,从单机来看,如果你使用西门子的PLC,那么除西门子外,其他的产品均不会适用,因为西门子的DP通讯其他厂家均需要添加模块。如果非西门子的PLC,那么西门子的触摸屏毫无性价比可言。

网友B:
非常非常膜拜楼上的主,学问深不可测,顶

楼主:
真的很感谢,关于两个CPU问题是这样的,我一个CPU连了32个模块了,还缺6个模块,所以考虑两个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