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自由通信线缆

楼主(2010-08-07):
各位大侠,请教下S7-200在自由口通信时,能不能自制通信线缆呢?比如CPU226和PC机通信,能的话,接线该是什么样的啊。
有资料的话请给我发一份呗!

万分感谢!

邮箱:pingfanxzl@163.com

网友A:
还可以这样? 我也需要,有的话给我来一份,hongdp718@163.com

网友B:
200的是485接口吧

网友C:
呵呵;想自制先买个RS232/RS485转换器;

网友D:
PC机上是没有485接口的,安装485的板卡或者适配器才能与PLC相连。

楼主:
那意思是不是只要232转换485之后,再485接口与PLC端口联接。485口与PLC之间的接线图又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匹配电阻之类啊 ?有没有具体的接线图啊!

网友D:
如果考虑周全的话,可以在主站侧增加上下拉电阻、终端电阻,从站这边增加终端电阻。电阻选择120欧姆就行,上下拉电阻看上下拉电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