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求制作抹油机的具体方案(20100810)

楼主(2010-08-07):
各位师傅给点意见:
我们公司要制作一部抹油机,用以代替人手操作。但具体的方案却出不来.......

网友A:
是电气遇难题了吗?

楼主:
不是。是机械上不知道怎么做。
有那位大哥看过类似的机器吗?

网友B:
间歇分割器带动,进行多工位工作台操作,这个见过
但做这样的工件,抹油去漆没见过

网友B:
楼主转台上各个工位做的是什么动作

楼主:
就是上油、抹油呀。只要达到目的就好,工位工作内容可以雷同。

网友C:
不过看到上图,我倒是有点提示,就象那种旋转打磨台一样,整体转动,然后工件自转,工件在最后二步是不转动,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表壳打磨机。传统结构来的。

网友D:
你可以制做一些铜模,将整个旋钮罩住,用现在工艺在铜模上掏空需要填漆的地方,尺寸稍微大一点,再用喷枪喷漆,喷好漆后,拿开模具,再用溶剂抹去多余的油漆.看图片,二次喷漆可以完成整个工艺.并且此工序可以放在你制做的治具上完成.有工厂专做喷漆铜模.

楼主:
谢谢各位。
不知有无类似的机器图片可以参考参考?
期待中........

网友E:
哈哈,能否彻底改工艺?直接用激光打标机黑打白?

楼主:
激光打标后出来的的色彩没有上油漆那么鲜明。

网友F:
你这种做起来估计比手工还慢。
应该交给专业搞自动机械制造的公司帮助设计下。

楼主:
基本同意
引用 网友F:
你这种做起来估计比手工还慢。
应该交给专业搞自动机械制造的公司帮助设计下。

1、做起来不能比手工慢。
2、可以减少工人的劳动强度,避免天那水对工人的伤害。
3、可以减少工人的数量。

网友G:
我觉得人工往上装工件是比较费时间的。能否做成气胀式的:按钮往上一套,就自动胀大,省得手工拧了。
可以用一块足够厚的软东西,比如海绵等按在按钮上旋转,把油抹掉。但是抹了几个工件以后,就必须换海绵,这样也会影响效率!
关于海绵问题应该在很多地方都存在:你要用一个东西(海绵、抹布等等)来做清理工作,但是这个东西自己又很容易脏。如果是人工,很自然地换一块地方继续擦,如果用机器,可怎么解决呢?

网友H:
这个好做,用冲压方式印上就行了

网友I(2011-03-28):
期待问题是否解决?楼主人呢?

网友J:
这个对于做非标自动化的人来说,还是很好搞的,我们类似的方法是:振盘上料——抓取——定位——上色——洗色——排料。一个小时能做1500-1800,应该没问题。

网友K(2013-05-10):
涂完后,再去擦掉多余的油漆这种方案行不通。
方法倒有一个。
请问你在哪里?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这个对于做非标自动化的人来说,还是很好搞的,我们类似的方法是:振盘上料——抓取——定位——上色——洗色——排料。一个小时能做1500-1800,应该没问题。
用机械手吗?

网友M:
你可以让分度盘来转动,而每个工位不旋转,然后做一个和产品仿形的海绵旋转头,在海绵上安装油漆喷头, 在做一个产品仿形的打磨偷 ,一前一后顺序工作。。。。。。

网友L:
引用 网友M:
你可以让分度盘来转动,而每个工位不旋转,然后做一个和产品仿形的海绵旋转头,在海绵上安装油漆喷头, 在做一个产品仿形的打磨偷 ,一前一后顺序工作。。。。。。
好办法啊!

网友N(2013-11-07):
楼主,成功了没有

网友L:
楼主现在介绍一下

楼主:
我想了很久,介绍公司买了一部点胶机。上油的效果很好,但是抹油的部分还是没又解决。

网友O(2014-02-28):
照片不少,你这机器是不是间歇抹油?你的那个链轮为什么不用同步带?

网友P(2014-04-14):
做非标设计的可以搞定

网友Q:
只能用布,就跟檫皮鞋一样,都是用布,除非点胶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