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motor速度

楼主(2010-08-07):
我公司用的是MR-J2S-70A的DRIVER,我想调节MOTOR的速度,是调CONTROLLER里面的参数还是DRIVER里面的参数,还是两个都要调,如何调,先谢了!!!

网友A:
调PLC里指令的脉冲频率,频率决定速度

网友B:
如果是定位控制,更改输入脉冲的频率就行了;
另外伺服上的电子齿轮比改变也会改变速度;

网友C:
伺服马达最高速度是一定的,你可以改输出脉冲频率或传动变比

网友A:
如果是改变电子齿轮或是传动比,那要注意定位的距离也会变化,要同时改变脉冲数

网友D(2010-09-12):
通过设置电子齿轮,然后在改变频率从而改变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