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通病CF3的修复

楼主(2010-08-07):
今别人送来一台台达VFD-M 0.75KW的变频器,故障为CF3,查说明书说是直流侧侦测线路异常,ISUM模拟和数字线路异常,CPU异常,后在网上查都说是电流检测器坏了,并说这是台达变频器的通病,通上电测量检测器,[它的四个小脚1是公共端,2是信号输出,3是-15V,4是+15V ,]测量1和2脚,一个检测器有1.3V左右的输出电压,另一只没有,{有的是坏的,拆下来和好的对比都是差不多的}维修的方法是把坏的那只第一脚断开线路板{2 ,3,4,脚是并起来的}通电试机不再报CF3,各方面都正常,修复~~~
 [upload=jpg]uploadImages8/aa47d9c9ddbf5ddd5aa64f1ac78d2227.jpg[/upload
就是不知道这会不会对变频器埋下隐患~~~~

网友A:
通电不打运行的情况下,有电压输出,断开后级,如果还有输出,显然是霍尔元件出现故障,找同型号换上最好。不过还有一个好的,过流的时候还是会起到作用的,不过最好分析一下电路结构,看看这两个互感器到后级的结构是不是相同,如果相同,作用应该是相同,不相同的话,估计各有各的作用了。另外楼主你的处理办法能不能说的详细一些:{有的是坏的,拆下来和好的对比都是差不多的}维修的方法是把坏的那只第一脚断开线路板{2 ,3,4,脚是并起来的}通电试机不再报CF3,各方面都正常,修复~~~。这个地方我不太明白

网友B:
我修过2台这样故障的都是电流互感器坏了但是就是买不到啊谁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啊好心人告诉我一下把

网友C:
注意:这种方法不可靠,输出电流明显不平衡,会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