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7):
求助各位专家:先有国外知名厂家132KW柜子(负载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出现柜子母排到柜子连接端子的触点发热的现象,132KW以下没有如此发热的现象。注明:1:配电室环境良好为26度 2:变压器二次侧是400V  3:运行发现三相负载有些不平衡,有一相电流偏大,正常母线电流为3200A,其中间相电流比其他两相高300多A。(另外有无功电容补偿)

请各位专家分析下出现132KW柜子发热(工作时70-80度)的原因 ,及能提些解决此问题建议方案。

附件有 端子烧毁的图片,各位可以看看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接触不好

楼主:
但是这132KW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感觉就中间这一相发热比较严重,感觉是否跟电流不平衡有关系。另外容量也许有问题,接触的问题也不排除。

网友B:
有可能厂家的质量问题,还有电容补偿的问题,还有没有负载有没有高次谐波等等。。。

楼主:
基本能够确定是插接件接触的问题,一个是接触面积的问题,另一个是接触不够紧,但是从现象看,中间相电流偏大,导致发热也是原因。
过段时间厂家人员会来处理,到时因该有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