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仿真时显示无法连接,那位大哥、大姐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0-08-07):
(无正文)

网友A:
不懂,求教高人

网友B:
新手不懂,能不能给份仿真软件授权呢?

网友C:
仿真软件运行了没有?

网友D:
看下通信设置

网友E(2012-03-3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F:
是不是一个软件是5.3 一个是5.4

网友G:
你仿真软件都没有运行啊,肯定

网友H:
你的仿真软件的接口选错了,要选你所用的PLC存在的端口才能下载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Software/27249219.zip

网友I:
如果是第一次使用,应该是接口选错了,仿真软件选MPI连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