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

楼主(2010-08-07):
求助YCL 160L-6/8      15/7.5KW   Y/2Y  绕组数据  接线图   谢谢!!!

网友A:
看不懂  能再说清楚点吗

网友B:
双速电机的接线图可以找电机与变压器维修中的资料(标准件都有)

网友C:
双功率双绕组电动机???

网友C:
如果是双功率双绕组电机的话那你这个就是两个"Y"形连接的相同规格绕组,当接一个绕组时电机功率为7.5KW  当两个绕组做并联连接时功率为15KW

网友D:
电机没接线之前应该有22个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