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请问,有没有浮点数求绝对值指令呀,还有
|
|
|-------------【>    d11   k0】-----------
|
|
这个指令中d11如果是浮点数,在上边前一条指令中显示是个—3.。141,但是在上边指令监控时是一个二进制数,与0比较总是成立,这是什么原因呢?上边指令D11能用浮点数吗,要不要取整才能用呀?能不能用EBCD指令将二进制转成十进制浮点数后能不能用上边指令呢,嫩正常接通吗?

网友A:
对于绝对值,比较大小加减法指令就可以完成。

对于问题2,请了解一下PLC的浮点数的格式后在来。

网友B:
浮点数是32位的,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是32位的,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新手往往不看手册,就乱发贴求问!

D11中存放的是尾数的部分位,尾数均为正整数,因此,只要尾数不为0,也就是正整数的情况,永远大于0~

请不要用我是新手来掩饰自己不看手册。

Good Luck!!!!!!!!!!!!!!!

楼主:
那我应该怎么实现判断的功能呢,这个语句应该怎么写呢,怎么样才能吧整个数都写进去呢?

楼主:
我看这个指令老是大于0,就后来把D11取整后在去比较,但后来发现-1~0这个区间的情况在取整判断是被忽略掉了,后来我就在d11乘以了1000再取整,在执行上边指令,虽然有-0.001~0情况被忽略掉,但是那是可以不考虑的。但是感觉办法太笨了。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指令老是大于0,就后来把D11取整后在去比较,但后来发现-1~0这个区间的情况在取整判断是被忽略掉了,后来我就在d11乘以了1000再取整,在执行上边指令,虽然有-0.001~0情况被忽略掉,但是那是可以不考虑的。但是感觉办法太笨了。请各位指点

浮点数比较:FNC(110) ECMP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浮点数是32位的,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新手往往不看手册,就乱发贴求问!

D11中存放的是尾数的部分位,尾数均为正整数,因此,只要尾数不为0,也就是正整数的情况,永远大于0~

亦有同感,不过总归是求知心切。
请不要用我是新手来掩饰自己不看手册。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