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请教前辈!fanuc 0-t 系统数控车床X轴伺服电机过热报警如何处理!学生再此先谢谢了!

网友A(2010-12-10):
三晶变频器S350数控机床专用---高端品牌变频器领先者
三晶变频器在数控机床应用的主要特点:
1、低频力矩大、输出平稳
2、高性能矢量控制
3、转矩动态响应快、稳速精度高
4、减速停车速度快
5、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