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现我厂有一台3150变压器,高压侧有一只高压计费电表,变压器出口低压总开关侧有一只低压总电表,低压母线侧有若干补偿电容。现补偿电容不投,高压侧电表与低压侧电表电度相差2%以内,因变压器有损耗,电表计量正常。当电容补偿投入运行后,高压侧电表比低压侧电表电度要多将近5%,现没有办法解释,请高手给我指点,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补偿时线路,开关,以及电容本身都是要消耗一定电能的

楼主:
原来一个月差2万度电,现在相差7万度电,相差的很大啊。

楼主:
按理说电容补偿后,功率因数提高,省电才对啊

网友B:
电容器补偿只是补偿了无功,却消耗了有功。

网友C:
一般高压计量比低压计量数字大,我们单位都是这种情况,所以,供电局收费按高压计量。

网友D:
补偿前功率因数是多少?补偿后功率因数是多少?用什么方法补偿?补偿前后负荷有没有变化?

楼主:
补偿前0。80左右,补偿后0。9左右,就用电容器投入补偿,用的是手动,当然有时会出现过高的现象,因为手动补偿不会自动断开,纸机停机,负荷下降,会出现过补偿。

网友E:
过补应该耗电的,你的纸机能与补偿电容能连锁吗

网友D:
问题出在过补偿,建议采用就地补偿。

网友F:
有无功自动补偿就好了,过补偿就补电抗,欠补偿就不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