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在检修时用万用表测量已经停电三小时以上的600KW的直流电动机励磁绕组电阻时发现一个现象:万用表的表笔交换前后所测得的电阻值有明显的差别。
  如果是残留的电压(励磁电压少于200V),那么传动柜停电已经三个小时以上,什么电也应该放光了。
  如果是外部干扰,那么也是交变信号(电源)干扰,这应该不会对电阻的测量产生影响。
  如果是串入了其它直流电压,测量的其它两台直流电动机(600KW)出现了一样的情况。
  麻烦各位帮忙解释一相下!

网友A:
情况叙述不全
直流电机测电阻需和装置分离,因为装置上整流部分会影响测量结果

网友B:
直流电阻测量用万用表测阻值不合适,应该用双臂或单臂电桥。
直流电阻测量时有充电现象(电感性绕组),如象你所说应在第一次测量后对地进行放电,再进行第二次测量,一般测量三次取平均值。这样可避免你所说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机测电阻需和装置分离,因为装置上整流部分会影响测量结果
在其中一次测量中,断开过整流部分,也出阻值偏差大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阻测量用万用表测阻值不合适,应该用双臂或单臂电桥。
直流电阻测量时有充电现象(电感性绕组),如象你所说应在第一次测量后对地进行放电,再进行第二次测量,一般测量三次取平均值。这样可避免你所说的现象。
只是需要一个大概值,就用万用表测了。
至于充电现象,在测量时,表笔与被测元件接触的时间不短。对地放电倒是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