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大家看看高压直流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0-08-08):
高压直流电源,如下图。输出直流0-600v连续可调,电流视负载而定,最大约20A,阳极是接地的,该电源类似离子渗氮直流电源,但是没有灭弧功能,各元件设计如下,请各位帮看看,十分感谢。
220V方案:单相调压器15kw,升压变压器15KVA,线圈匝数比为1:3,电容10uF,桥式整流器KBPC35-10;
380V方案:三相调压器20kw,升压变压器15KVA,线圈匝数比为1:3,电容10uF,桥式整流器SKBPC;
电阻主要是限流的,保护电路,具体要多少欧姆,怎么来计算?
还有电容大小合适吗?

网友A:
说一点意见不知对不对
1、用220V单相调压器时升压变1:3好象不够点,220*3=660V,桥式整流后电压值=660*0.9=594V,好象不够。
2、电压表应接于限流电阻后负载端,不然批示的电压比负载电压要高。
3、在调压器交流输入端应加保护,以防负载短路时出现事故,可用快速熔断器保护。

网友B:
又是才来的。
220V整流电压应该在300V。

网友C:
用可控硅三相全波整流即可实现,你可加升压式三相隔离变压器,降压电阻我建议在交流侧安装交流电抗解决,这样可以保证输出端的瞬间放电电流,降压电阻只用来做保护用。

网友D:
有问题
用可控硅三相全波整流即可实现,你可加升压式三相隔离变压器,降压电阻我建议在交流侧安装交流电抗解决,这样可以保证输出端的瞬间放电电流,降压电阻只用来做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