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是这样的,以前是变频器控制运料小车,小车轨道是平的,现在把轨道加长了,轨道不平,有点爬坡,应该调什么参数啊?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要看电机的能力。参数不用调。只要电机的能力还够用,原参数可以继续用。

网友B:
如果你那个牌子变频器具有直流抱闸功能,开启这个功能,应该会有效果。

楼主:
但是小车有点爬坡变频器就会报警,也能复位,现在看不到报警内容!不是每次都报警,用的是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A:
这话说的,有报警,看不到内容?这怎么讲?到底是看到了?还是没看到?如果看到了,难道看到的不是内容吗?那是什么呢?真搞不懂。这是怎么描述问题的?还是表达能力有问题呢?^_^

楼主:
西门子的变频器有专用的调试面板,还有一个工作面板!现在上面安的是工作面板,你说能看到报警内容吗?

网友A:
工作面板?是不是AOP?那是高级面板。更可显示故障码了。即便没有这些,采用上位机(PC),安装DRIVEMONITOR,用USS通讯连接西门子的变频器,查看ro947也行。

网友C:
一爬坡就报警,那你把额定频率调搞一点
关键是报警时,内容是什么?是F0001吗?变频器有没有AOP哦?

网友D:
应该是过载引起,增加加速时间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