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DOS 版本软件

楼主(2010-08-08):
请教各位大侠,小弟现在遇到麻烦了,PLC的程序上载不了,据说是在DOS版本下编译的,因此用CX-PROGRAMME 可以连接,但是上载了却不能转化和显示。谁有OMRON DOS 版本的编程软件,如有请赐给小弟,不胜感谢!!!!!
                                                   小弟邮箱:zhangwhongm@163.com

网友A:
难道是古老的SSS?

你用啥机型?找个手编或许更简单,反过来说,用CX-P能连接的机型应该都可以上载吧。

楼主:
手持的也试过,也看不到程序,只能监控I/O点

楼主:
上载时,有提示说,SFC指令不能转换。

楼主:
难道没有人用过吗?

楼主:
这下,看来麻烦了,只有看着程序慢慢的死掉了。

楼主:
DOS的版本是CV SUPPORT ,哪位高手有啊,真的感谢各位

网友B:
DOS的版本是CV SUPPORT ,哪位高手有啊,真的感谢各位
必須使用CVSS For SFC版本,你確定你可以安裝MS-DOS 6.22,也具有實體ComPort。
這裡下載

网友C:
好古老啊。

网友D:
现在还用吗?最好升级PLC吧。

网友E(2011-05-27):
楼主,我现在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CVSS 也在DOS 6.22中安装成功了,但 CVSS

却连不上PLC  CV500-CPU01,   我的电脑是很旧的机器,  有实体COM1,

还有请教利昌和楼主,  CVSS 中哪个功能选项是用来上载机台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