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请教各位
1。一个红外激光二极管使其工作一定要连接驱动电路吗,既然驱动电路的作用是提供一个恒流源,可否直接用纽扣电池代替。
2。采用780nm的发射管能否在四米内稳定接收(功率ok的情况下),这种接收管用滤光片加红外接收管即可还是需要调制电路。
谢谢各位!

网友A:
回答你:
1 不可以
2 要加调制电路

楼主: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告诉我吧

网友B:
在激光管上施加稳定的电流(要小于其额定电流),在有效一定的距离内完全可以接受到。不用加调制电路,如果你要传递信号,就必须要加调制电路了。

网友C:
看需要了。没有调制容易干扰。你要说是在没有其它红外源的地方用来测通道的视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那如果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一边发送红外线 另一边接受信号 闭合开关使后面的电路工作可以不加调制吗

网友C:
当然可以了,如同光电开关。
这样得到的信息是一位,即通断。
调制,可以得到多样的信息,也可以排除干扰的信号。比如只接收红外信号来通断,那不小心对着太阳,就会产生通断信号,这不是你想要的发射管来的信号,产生干扰了。

楼主:
接收我想要用硅光电池,这样的话发送是不是就只要一个红外模组加电池,不用加调制了。

楼主:
对着阳光会产生这么强的干扰吗
如果我用940nm的管子发送 直接用接收头接收 这样是不是不用加任何调制也不易受到干扰 谢谢牛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