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前一阵子,修一台双门大冰柜,内漏,盘管,高压是风冷冷凝器,盘管了,试机结果发现压缩机没有吸排气,完了,QD142压缩机坏的,跟用户商量后,更换新机QD142,制冷正常,回气管略结霜,冷凝器也刷干净,现在用户又反应不制冷了,去检查后发现压缩机热保护,把气放光后,压缩机还是启动不了,启动电容是好的,完了,压缩机又坏了,这压机要400大洋呢,这种大冰柜维修需要注意什么呢,请大家指点

网友A(2010-10-08):
温控器是好的吗?同时压缩机的功率是不是足够呢?热保护器为什么没起到保护作用呢?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问题啊。上次维修了后你试机了吗?走停机正常吗?再有R12或R22不能加的太多了,加氟时要检测电流;压力;同时观察触摸低压回气管的温度等要素

网友B:
检测,热保护把,和温控器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