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单位使用D85-67*7型水泵,配用电机为~380V,160KW.使用自藕降压启动柜启动。。现在情况是启动时启动电流保持在500A以上,长时间不下降,致使不敢切换到全压运转状态。水泵为新更换的。。表情表情电机空运转时正常。。。

网友A:
机械问题引起,不是电气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机械问题,楼上说的对

网友C:
建议对水泵拆检

网友D:
160KW电机的额定电流约为300A,一般降压起动时的转换电流是不大于1.5倍额定电流,约为450A,现在是500A差别不大,应该也可以转换了。关键是转换时不跳闸、不造成其它影响即可。
用什么百分比的抽头起动的?起动时能否关闭出口阀?

网友E:
你是手动切换还是自动转换?电气没二次转换电路有没有问题?另外电机与泵配不配套?出口阀是否带载启动?

网友F:
出口阀是否带载启动‘,关闭
出口阀启动

网友G:
看是否有机械卡住,是不是水泵选择不合适,是不是做扬水用的,阀门是否全开!

网友H:
看是不带载启动?
的确要看看,是不是带压启动。这个很关键

网友I:
可以切换全压看一下电流,仍太大查机械愿因

网友J:
一般是电器控制问题,时间或中间继电器没切换成功

网友K:
我觉得你应该切换到全压状态试着看一下,因为500A的启动电流对于160KW的电机来说还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网友L:
是不是离心泵,离心泵应该闭阀气动,开阀放水。

网友M:
把泵的出口阀们关掉一半试试。

网友N:
检查一下控制电路,试着让它切换到全压,如对其它无影响则可。

网友O:
完全可以切换到全压运行,160KW额定320A,降压启动一般是全压运行电流的三分之一,按5-7倍计算500A的启动电流差不多。胆子大点切换来看,切换以后只要电流在额定以下就可以放心用,电流大的话再检查。

网友P:
按道理来说也可以转换到运行了 要看你用了减压百分比的那个抽头,还有就是应该在空载下启动。

网友Q(2012-11-09):
看了楼主的问题,很明了,就是配电柜不自动转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