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8):
各位:
   现在要做一台按键寿命测试机,3秒钟按一次,客户要求不能用气缸,我刚开始想用电动推杆,但是后找厂商一问才知道那东西的速度一般只有15MM/秒,最快可以有45MM/秒有定制.而我的压头的行程要做到20MM,这样的话就达不到3秒种一次了,此方法否定了.后来想到用凸轮,但是我以前也没有此类设计经验.不知道凸轮的行程做到20MM会不会有其他的影响?另一种方案就是用丝杆加电机,哪位高工有没有更好的建议.
   我现在的方案是用一个调速马达带动一个凸轮,调整速马达的转速在10-40R/MIN之间可调,以适应客户的自动循环测试.

网友A:
步进+丝杆行程可调,用8~10的螺距。这样速度也能上来。
行程和速度都是一个很宽的调整空间了。

楼主:
我也想到这点。
但是这样的话又用步进电机还要驱动器等控制系统。
有没有更经济简单的方法呢?

网友B:
步进+丝杆行,那还得加上个PLC发脉冲控制,
如果是气缸那用继电器都能实现,客户为什么不让用气缸

网友A:
再简单就是凸轮了,用一个小小的调速机电,这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如果负载不大,只要300块钱就好了

楼主:
客户那边是没有气源。
用凸轮能自动循环不需要控制系统。
我现在担心的是这个20MM的行程?
已经设计出来了一个大概模样,请各位有经验的请辈帮忙指导指导看哪些地方设计得不合理。
万分感谢!

楼主:
感谢吴工;
我准备用一个6W左右的调度马达,
价格也问了一下,跟吴工的一样3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