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8-09):
SANCH变频一上电就报HPF(硬体保护线路异常) 请问高手;是哪里出了毛病?是什么元件坏了?谢谢!请帮忙解答。

网友A:
说明书上还有更详细的介绍吗?

楼主:
没有了,就写了这么点.

楼主:
我换了模块、驱动光耦pc929、A3120还是没用;还查了霍尔是好的。就是驱动板与主板想联的十5VR有6v电,还查了相关原件也没发现明显情况。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检查一下开关电源二次的各路输出直流电压,尤其是正、负15V是否偏差达过大,引起控制电压检测或检测电路误报故障?

楼主:
有电压输出正16V和负14V.四路都一样。请教咸工;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B:
你这是指的驱动IC供电电压吧,一般为正电压15~18V,负电压7V~10V。个别机型,如正16、负14,可能也属于正常的。
实在想不到故障在哪里,咨询厂家技术人员,也是一个好办法。

楼主:
谢谢咸老师,机器我已修复。是断了一条印刷线路;正面与背面相连的孔。